求高手指点芯片失效原因

楼主(2020-06-23):
74HC4051失效后,输入管脚电压无法拉低到0V;(4051输入电压默认上拉到2V上拉电阻47K,芯片失效后输入管脚只能拉低到1V,不能到0V)求高手指点芯片失效原因。

网友:
坏的原因太多了,有时候短路,静电,过流过压都有可能损坏,只要确定坏了就换一个用呗,确定一下损坏的大方向,查具体原因是浪费时间,还不好查,没办法一定要查的话就联系原厂做切片分析

网友:
输入输出端一般会用两个背靠背的二极管钳位到VCC和VEE以保护后极电路。你这里说“输入管脚电压无法拉低到0V”,,这个时候你是否有上拉,以及这个时候的下拉情况如何,把你的测试电路贴出来。

网友:
    如果是个别问题就不用管他,如果是批量,要做认真分析。
如果是对可靠性要求特别高的场合,一个是供应商要考虑,一个是失效分析要做,还有就是要再次审查电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