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的开关电路,下拉电阻的位置在哪比较合适

楼主(2020-06-23):
分析1:接在限流电阻的前面:这样限流电阻和下拉电阻是并联关系
分析2:接在限流电阻的后面:这样限流电阻和下拉电阻是串联关系
求大神指点

网友:
理论上都是可以的,我一般都是放在后面

网友:
正常是放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