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紧急求助!

楼主(2020-06-23):
各位大神,紧急求助!
我有一批28V输入,15V输出的电源模块,金属外壳,外表镀金 那种,军品。
由于操作失误,有几十只同时加电。
本来打算是输入并联加电,输出串联起来用的,结果犯了一个重大的失误,给输出端都并起来,输入端串起来了,等于是倒灌进去的,模块空载用电源带的,给的28v,结果发现电源恒流,恒在5A多,我就知道不对了,出事了,也就持续力几秒。发现接错了,
结果现在挨个测输出,有5V的,8V的,40几V的,80几V的,没输出的,什么邪乎的输出都有,全部失效,我想请教下各位,像这种从输出加电,导致的失效是什么原因,是输出端什么器件坏了吗?模块还有救吗?我可以找厂家的,只是想问问懂行的,这种情况是不是那种彻底废了没救了

网友:
我局的问题应该不大,输出端找原因,输出端一般是功率器件嘛,插插是不是什么管子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