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路功能分析

楼主(2020-06-23):
下图的电路图中整流桥和8550这部分电路的功能是什么???,D1~D6为什么要这么用?

网友:
别急楼主帮你找找资料,你也可以艾特版主试试

网友A:
输入从H和L两端输入,正常输出是FAN;输入从H和G输入,就是H+和H-输出,输入从L和G输入就是L+和L-输出。

网友:
Q4具有滤波作用。使三级管发射级输出更加波动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从H和L两端输入,正常输出是FAN;输入从H和G输入,就是H+和H-输出,输入从L和G输入就是L+和L-输出。

上面那个整流桥和三极管组成的电路是用来做什么的?怎么参与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那个整流桥和三极管组成的电路是用来做什么的?怎么参与控制?

整流桥的作用就是无论H/G正负极性如何,整流桥后端输出都是不受影响的。Q4参与控制,当输入电压大于13*VBE时 ,Q4导通,后端有电。

网友:
感觉看不懂啊~~~大神快来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