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晶振电容在PCB的摆放问题

楼主(2020-06-23):
偶平时设计过电容再到晶振,周围包地,晶振下保持干净完整平面。
在一些硬件指导或者DEMO上有这两种做法:
1、有先过电容再到晶振;
2、有先过晶振再到电容(以前听老工程师说这会产生STUB效应);
有些DEMO参考板客户强烈要求按DEMO板布局布线,毕竟这是调试没有问题。
平时没有机会调试,请大神解释下这两种处理方式。

网友A:
    一般情况我都是第一种 后面几种有些参考板也遇到过 主要还是第一种 目前没遇到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我都是第一种 后面几种有些参考板也遇到过 主要还是第一种 目前没遇到任何问题

    也是和你一样方式处理。

网友B:
    到底是先过电容,还是先过晶体(晶振)这个不是原则。
    布局布线原则:
1、减小寄生电容和寄生电感,晶体到MCU的引线等长,走线长度足够短,避免分叉;
2、MCU的电源要有足够的滤波电容,保证高频干扰串入晶体电路;
    3、晶体电路需要包地,包地的地线需要打过孔到gnd layer;
    4、晶体电路远离高频信号;
5、电容是放在晶体和MCU的中间,还是外面,依然实际器件尺寸和布局布线情况选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先过电容,还是先过晶体(晶振)这个不是原则。
布局布线原则:
    1、减小寄生电容和寄生电感,晶体 ...

1、靠近MCU越近越好,即引线越短越好;
    2、等长倒是没有做过,一般加粗类差分处理,周围包地打孔;
3、远离高频,敏感信号,热源,DCDC,继电器等干扰源;
4、基于结构所限有时也考虑放在晶体两边;

PS:1.基于以上设计,两种是否都OK,有仿真或者实操的帮解释下。
      2.有时做不到以上第三点,但是相邻或接近(如1-2MM内),晶体下还是保持干净,是否也是OK?

网友:
    靠近MCU越近越好,即引线越短越好;
    -----一般是这样,但是有时候主芯片发热比较严重的话,要考虑温度对晶振稳定性的影响,可能还要考虑适当地拉远一些。

网友:
    没啥区别,这里的电容不是滤波用,是震荡电路。

网友:
    我常用的都是第一种,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应该是先过晶振,后过电容

网友:
    这电容不属于滤波,所以位置只要就近晶振即可,振荡作用

网友:
    学习学习,电容应该是滤波的作用吧

网友:
    我都是先过电容再到晶振

网友:
    这个情况基本没考虑过,因为看到的基本上都是第一种,所以习惯性的就喜欢用第一种

网友C:
    ST官方关于晶振的处理分析文档的。

    AN2867 Oscillator design guide for STM8AFALS, STM32 MCUs and MPUs.pdf

网友:
这种频率的晶振对于电容的摆放位置要求不高

网友:
我用的先过晶振在再连电容没出现问题

网友(2020-09-22):
    这里的电容不是滤波用,是震荡电路。位置只要就近晶振就好

网友(2021-02-04):
引用 网友C:
    ST官方关于晶振的处理分析文档的。

对,有些官方手册会有布局布线的指导说明。

网友:
    这两个电容都是晶振的负载电容(启振电容),电容的大小会对启振的频率有偏差。所以这个电容要与晶振的回路越短越好,也就是说在你提供的Layout图中的第5个是最好的。虽然各种布局都不会影响工作,但是对EMI, EMC的设计要求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