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个485电路前级保险电阻事宜

楼主(2020-06-23):
如图这里使用PPTC保险丝

1、请问这里用保险丝的话,参数选择要考虑什么?一般选择什么参数的保险电阻,比如Ih,It等于多少?
2、这里到底用保险电阻好还是普通电阻好?

网友A:
电路有问题

网友B:
实际当中我使用的是自恢复保险丝,西门子的485也就是用了个电阻而已。看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当中我使用的是自恢复保险丝,西门子的485也就是用了个电阻而已。看要求的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有问题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