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ADM2587E使用中发热导致器件失效是什么情况导致的

楼主(2020-06-23):
10个芯片中有2个芯片出现在运行过程中发烫并失效现象,温度有80、90度的样子
芯片5V供电,半双工网络,1个设备只连1个设备,通讯距离10m
电路使用手册内参考电路,Rt无电阻负载(之前连接120R负载的时候也出现过同样的现象),Visoout无外接负载
请问有什么情况会导致上述发烫失效的现象吗?

网友:
使用万用表测试各引脚对地电阻(工作状况良好的器件也测试一下),看哪个引脚损坏。输出口接了TVS吗?

网友A:
刚了解到,设备在使用过程中经历一次车间停电,停电后吧通讯连接断开,经过2个小时后来电,来电后把通讯线接上,接上后就出现发热现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了解到,设备在使用过程中经历一次车间停电,停电后吧通讯连接断开,经过2个小时后来电,来电后把通讯线 ...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