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规类] 安规残余电压

楼主(2020-06-23):
现在~220V插头端测试有电容0.5uF,目前N-L线有接1MΩ电阻,但是释放电压达不到标准,如何快速释放插头残余电压,各位大虾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

网友:
别急楼主,帮你找找资料,或者你艾特一下版主

网友:
    减少电容容量或电阻阻值!

楼主:
    电容的容量是电源滤波器自带的0.1uF X电容. 再加上后级开关电源的X电容和Y电容就有0.5uF左右了,辐射、传导、浪涌都过了,所以电容容量最好不要动了,只能考虑如何快速释放残余电压,多谢各位

网友A:
    目前N-L线有接1MΩ电阻
    减小这个电阻

    zx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N-L线有接1MΩ电阻
减小这个电阻

    根据目前测试的泄电电流在4.5uA,此1电阻是还可以减小,但是还有个2颗Y电容也要考虑放电

网友:
    有类似专业放电芯片或者减小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的容量是电源滤波器自带的0.1uF X电容. 再加上后级开关电源的X电容和Y电容就有0.5uF左右了,辐射、传导 ...

    Y电容容值比较小,贡献不大。X电容用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