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ystem SI PCB模型可以导入.Snp的文件不

楼主(2020-06-23):
System SI PCB模型可以导入.Snp的文件不,别的软件转过来的

网友:
    必须可以,添加S参数控件,可以参考上周六的Pcie仿真课程:https://edu.eda365.com/my/course/160.html

网友:
    可以,试过用PowerSI提取的模型,理论上其他软件的也可以

网友A:
    可以,加个s参数的控件,然后选你想要用的s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个s参数的控件,然后选你想要用的s参数

嗯嗯,可以了回去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