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的电路是否有错?请教坛友

楼主(2020-06-24):
    是一个水位自动控制系统,用555定时器整的。A,B,C是三个电极,在水箱里,用来检测水位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用示波器测555定时器的波形是一条直线,正确吗?拜托各位大神了!

网友:
    简单,2个三极管2个电阻就能够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