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画红圈的地方是防止电流倒灌的电路,请问具体怎么工作的?

楼主(2020-06-24):
据说画红圈的地方是防止电流倒灌的电路,请问具体怎么工作的啊,百度了一些文章但是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
靠稳压管D5, TP1251是个测试点?把MOS管右边的电路贴出来看下

网友:
    准确说应该是防反接电路而不是防倒灌吧?如果Q9的S极有其他电压还是可能会灌到VBATT脚的。先把Q9看作二极管(mos管内寄生的体二极管),利用其单向导通特性,只能当VBATT脚接高电压才能向右侧供电。随后Q9的GS电压差超过阈值,Q9的MOS管DS导通,将体二极管短路,减小了压降和功耗。

网友:
    防反接保护,但接反的时候,PMOS截至

网友:
    右侧有电高于稳压管+VGS时,模式管截止,切断左侧电池供电回路,防止电压反灌进电池,一个二极管就可以搞定了,之所以用MOS管目的是管压降小,电池利用率高。

网友:
    汽车电子中的mos防反电路吧

网友:
    完全是防止反接的保护电路哦

网友:
    防反接电路吧

网友:
    此处是防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