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U 使用说明书

楼主(2020-06-24):
PSU 使用说明书
1.各部分的名称和功能
1.1PSU (供料托架存储单元)
1.1.1M3供料托架用PSU
最多可以存储4台M3供料托架。
备注)下图表示了标准供料托架用PSU。带料斗的供料托架用PSU的形状有若干区别。

1.供料托架锁定杆
是解除PSU.上的料站托架锁定的控制杆。如果PCU没有被正确地连接,则不能操作。
2.供料托架导轨
是支撑料站托架的导轨。
3.防止后退机构
如果PCU没有被正确地连接到PSU处,就不能解除料站托架的锁定的一种安全装置。
4.水平螺栓
调整PSU的高度。
5. PCU-2用导轨
用于插入PCU-2的导轨。
6.导轨夹块
将PCU固定在PSU处。
7.脚轮
如果是选购件的移动式PSU,取代水平螺栓而安装脚轮。(4 处)

网友:
PSU 使用说明书,这个实用,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