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非常感谢!

楼主(2020-06-24):
如下图所示,我使用了一个开关稳压电源芯片LM2575来把直流电压24V变成1.5V左右来带动负载。但是在每次断电时,由于外围部件 电容C2的影响,断电时还会继续短时间给负载放电,造成我不能立即关断负载,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将D1挪到C2后面试试看。

网友:
    增加个假负载试试,也就是并联一颗泄放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