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怎么编写函数,感谢!

楼主(2020-06-24):
目的是解约束优化问题,

函数是简单的x1+x2+x3+x4+...+x15

一共15个变量,每个变量有100个取值。

请教大神,怎么编写函数,感谢!

我现在写出来的程序
function [ f ] = fitness(  )
x1=[57.66863805    82.41636316    83.77748804    85.21347479    86.72844081    88.32672996    88.44773009    90.01292502    91.7918608    103.9477301    108.5252131    109.9611999    111.3223248    111.4761659    112.8372908    113.0686381    113.0744551    114.2732775    114.43558    114.7606501    115.8715667    116.121775    116.5395859    117.3865327    117.5577618    117.9007108    119.0727278    119.3366975    120.6710169    120.8516636    122.4499527    124.1361478    129.6939386    131.9624801    134.3557913    136.0700499    136.8807347    137.5850159    137.8163632    139.0210027    139.177488    139.1833051    139.5445499    140.3821275    140.6134748    140.6192918    140.8695001    141.9804167    142.1284408    142.1342578    142.3054869    142.354875    142.6484359    143.4953827    143.6666117    143.72673    143.8204529    144.0844226    144.9313695    145.1815778    145.1939386    145.319768    145.412925    145.418742    145.4455475    145.5993887    146.6175645    146.7798669    146.9605135    147.1918608    147.1976778    147.4624801    148.2158537    148.3965003    148.5588027    148.8838729    149.7308197    149.8557913    149.9947894    150.2449978    151.5097555    151.6809845    152.3807347    153.1959505    154.7942397    155.0445499    157.854875    160.819768    163.9252131    165.1298526    165.3611999    166.7223248    166.7281418    166.8761659    168.2372908    168.2431078    168.4143369    168.4744551    169.6732775    169.6790946
];
x2=[90.20402182    106.806062    131.4502303    133.7187718    136.1120831    138.6370264    141.3008417    142.7040218    144.1111668    147.0760597    148.4647326    150.7559595    151.106062    153.1732039    155.7233967    158.4138501    161.2522784    164.2468203    174.9649803    177.3582916    179.626833    179.8832349    182.1517764    182.5470502    183.9502303    184.5450877    184.8155917    185.3573753    186.2187718    187.2089029    187.6259167    188.3222683    188.6120831    189.7338463    190.019228    190.5908097    191.1370264    192.4146301    192.5441714    192.7647326    192.984121    193.8008417    194.8318745    195.0559595    195.2079866    195.5090643    196.6111668    197.1231014    197.3820673    197.4732039    198.1728796    199.5760597    199.6732942    200.0233967    200.0725207    200.9832047    202.0905385    202.3637476    202.7138501    202.910949    204.7809919    205.2021759    205.5522784    205.9054909    207.3311847    207.6194203    208.1967178    208.5468203    210.1696131    210.6139622    212.8600665    213.164155    215.8546084    218.6930367    220.8730415    223.3979849    225.7912962    226.0618002    227.4649803    228.0598376    228.4551114    228.8721253    229.8582916    230.7236529    230.9800548    231.2654365    231.8370182    232.126833    232.3832349    233.2485963    233.533978    233.7903799    234.2303295    234.6517764    235.0470502    235.6419075    236.0589213    236.4541951    236.498871    236.7146301
];
x3=[90.7894524    98.2894524    132.0356609    134.3042024    136.6975136    138.4841786    139.222457    139.5356609    141.8042024    141.8862723    144.1975136    144.6965973    146.722457    147.6614903    149.3862723    152.1965973    155.1614903    175.5504109    177.9437221    180.2122636    180.4686655    182.737207    183.0504109    183.1324808    185.1305182    185.4010222    185.4437221    185.9428059    187.7122636    187.7943335    187.9686655    188.2113473    188.9076988    190.237207    190.3192769    190.6046586    190.6324808    191.1762403    192.6305182    192.9010222    193.1296019    193.4428059    193.5695515    195.2943335    195.7113473    195.7934172    196.0944949    196.1841786    196.4076988    197.8192769    198.1046586    198.6762403    198.7583102    200.3534914    200.6296019    201.0695515    201.5686353    203.2934172    203.5944949    203.7563036    206.2583102    207.3462705    209.0686353    211.1336855    215.1294084    219.344896    221.4584721    223.7922355    223.9834155    226.3767267    226.6472307    228.6452682    228.9584721    229.040542    229.4575558    231.3090835    231.4834155    231.5654854    231.8508671    232.4224488    233.8340268    233.8767267    234.1194086    234.1472307    234.3758105    234.8157601    236.1452682    236.2273381    236.540542    236.6443519    236.9575558    237.0396257    237.0843015    237.3407034    238.8090835    239.0376632    239.0654854    239.3081672    239.3508671    239.6092449
];
x4=[152.5457441    193.7919527    196.0604941    198.4538054    200.9787487    203.642564    206.4528891    209.4177821    237.3067026    239.7000139    241.9685554    242.2249573    244.4934987    244.8887725    246.88681    247.157314    247.6990976    249.5506252    249.9676391    250.6639906    252.0755686    252.3609503    252.932532    254.8858937    255.3258433    257.5497089    257.8507867    260.5146019    263.324927    283.2147639    285.7397072    288.1330185    288.4035225    290.40156    290.7968337    291.2138476    293.0653752    293.3217771    293.6071588    294.1787406    295.5903186    295.8757003    296.1321022    296.5720518    297.9836298    298.4006437    298.7959174    298.8405933    299.0969952    300.7939549    301.0644589    301.3655366    301.7608104    303.4577702    303.7588479    304.0293519    304.5711355    305.9827135    306.4226631    306.839677    308.9476065    309.2329882    311.7579316    314.4217469    331.6477685    334.3115837    336.8365271    337.1219088    339.2298383    339.6468522    340.0868018    341.4983798    342.0401634    342.3106674    342.6117451    344.3087049    344.7039787    345.0050564    345.2755604    346.9725201    347.228922    347.2735979    347.6688717    348.0858855    349.4974635    349.9374131    350.193815    350.4791967    351.8907748    352.4623565    352.7477382    353.0041401    354.8556677    355.2726816    355.6679554    357.6659928    357.9364968    360.3298081    362.8547514    382.7445883
];
x5=[94.88746646    101.5942185    136.133675    137.3874665    138.4022164    140.3656545    140.7955277    142.4980835    143.3204711    144.747796    145.9842863    147.1212428    148.7946114    149.1942185    149.6252291    151.7595044    152.2669347    155.0539341    178.633675    179.648425    180.9022164    181.2695195    182.0417362    183.2955277    183.519232    184.3102777    184.5666796    185.651661    185.8204711    185.8926788    186.835221    187.2304948    187.9656545    188.0251078    188.3966651    188.4842863    189.2285323    189.4990363    190.0408199    190.0980835    190.2748204    190.5290941    191.0383707    191.2946114    191.8923475    192.3093614    192.347796    192.7788067    193.0057129    193.1707997    193.8253701    194.2595044    194.4172909    194.7026726    194.7212428    195.1522535    195.2742544    195.4205123    195.9577991    197.2252291    197.227616    197.6675656    197.793959    198.2075117    199.8669347    199.8914313    200.192509    200.2979454    200.5809584    202.6539341    202.8563242    203.0849448    205.6666493    205.7266504    222.148425    224.423097    224.5417362    225.5564862    226.7965438    226.8102777    227.0666796    228.0814296    228.8695195    229.0462564    229.3005301    229.335221    229.7304948    230.4747408    230.7452448    231.119232    231.1786853    231.5502427    231.7285323    231.9422357    231.9990363    232.5408199    232.7432823    233.1385561    233.251661    233.4926788
];
x6=[58.0198964    82.76762151    84.12874639    85.56473314    87.07969916    88.67798831    89.03316067    90.36418336    92.14311915    104.5331607    108.8764715    110.3124582    111.6735831    111.8274243    113.1885491    113.4198964    113.4257134    114.6245359    114.7868383    115.1119085    116.222825    116.4730334    116.8908443    117.7377911    117.9090201    118.2519691    119.4239861    119.6879559    121.0222753    121.2029219    122.8012111    124.4874061    130.2793692    132.5479106    134.9412219    136.4213082    137.4661653    137.9362743    138.1676215    139.372261    139.5287464    139.5345634    140.1299805    140.7333859    140.9647331    140.9705502    141.2207585    142.331675    142.4796992    142.4855162    142.6567452    142.9403056    142.9996942    143.8466411    144.0178701    144.0779883    144.1717112    144.435681    145.2826278    145.5328361    145.7641834    145.7700004    145.7793692    145.7968059    145.9051986    145.950647    146.9688229    147.1311253    147.3117719    147.5431191    147.5489362    148.0479106    148.567112    148.7477586    148.910061    149.2351312    150.082078    150.3460478    150.4412219    150.5962561    151.8610138    152.0322429    152.9661653    153.5472089    155.145498    155.6299805    158.4403056    161.4051986    164.2764715    165.481111    165.7124582    167.0735831    167.0794001    167.2274243    168.5885491    168.5943662    168.7655952    168.8257134    170.0245359    170.0303529
];
x7=[92.54574414    92.64574414    93.54574414    133.7919527    133.8919527    134.7919527    136.0604941    136.1604941    137.0604941    138.4538054    138.5538054    139.4538054    140.9787487    141.0787487    141.9787487    143.642564    143.742564    144.642564    146.4528891    146.5528891    147.4528891    149.4177821    149.5177821    150.4177821    152.5457441    177.3067026    177.4067026    178.3067026    179.7000139    179.8000139    180.7000139    181.9685554    182.0685554    182.2249573    182.3249573    182.9685554    183.2249573    184.4934987    184.5934987    184.8887725    184.9887725    185.4934987    185.8887725    186.88681    186.98681    187.157314    187.257314    187.6990976    187.7990976    187.88681    188.157314    188.6990976    189.5506252    189.6506252    189.9676391    190.0676391    190.5506252    190.6639906    190.7639906    190.9676391    191.6639906    192.0755686    192.1755686    192.3609503    192.4609503    192.932532    193.032532    193.0755686    193.3609503    193.7919527    193.932532    194.8858937    194.9858937    195.3258433    195.4258433    195.8858937    196.0604941    196.3258433    197.5497089    197.6497089    197.8507867    197.9507867    198.4538054    198.5497089    198.8507867    200.5146019    200.6146019    200.9787487    201.5146019    203.324927    203.424927    203.642564    204.324927    206.4528891    209.4177821    223.2147639    223.3147639    224.2147639    225.7397072    225.8397072
];
x8=[90.7894524    106.6815579    132.0356609    134.3042024    136.6975136    139.222457    141.8862723    144.6965973    145.2894524    147.5153043    147.6614903    149.7611604    149.8815579    152.1305385    154.6302324    157.2674095    160.0496314    162.9848754    175.5504109    177.9437221    180.2122636    180.4686655    182.737207    183.1324808    185.1305182    185.4010222    185.9428059    186.5356609    187.7943335    188.2113473    188.8042024    188.9076988    190.3192769    190.5949068    190.6046586    190.7153043    191.1762403    191.1975136    192.9611604    192.9642849    193.1296019    193.5695515    193.722457    195.210141    195.3305385    195.4639789    195.7934172    196.0944949    196.3862723    197.7098349    197.8302324    198.101156    198.7583102    199.1965973    200.079213    200.347012    200.4674095    200.8833778    201.5686353    202.1614903    202.7163902    203.1292339    203.2496314    203.8186218    205.2160841    205.498612    206.0644779    206.1848754    207.9983059    208.433856    210.635483    210.93355    213.5707271    216.3529489    221.4584721    223.9834155    226.3767267    226.6472307    228.6452682    229.040542    229.4575558    230.0504109    231.3090835    231.5654854    231.8508671    232.4224488    232.4437221    233.7949068    233.8340268    234.1194086    234.3758105    234.7122636    234.8157601    234.9686655    236.0438874    236.1642849    236.2273381    236.6443519    237.0396257    237.0843015
];
x9=[58.72241309    83.4701382    84.83126308    86.26724983    87.78221585    89.38050501    90.20402182    91.06670006    92.84563584    105.7040218    109.5789882    111.0149749    112.3760998    112.529941    113.8910658    114.1224131    114.1282301    115.3270526    115.489355    115.8144252    116.9253417    117.17555    117.593361    118.4403078    118.6115368    118.9544858    120.1265028    120.3904726    121.724792    121.9054386    123.5037278    125.1899228    131.4502303    133.7187718    136.1120831    137.1238249    138.6370264    138.638791    138.8701382    140.0747777    140.2312631    140.2370801    141.3008417    141.4359026    141.6672498    141.6730669    141.9232752    143.0341917    143.1822159    143.1880329    143.3592619    143.7022109    144.1111668    144.5491578    144.7203868    144.780505    144.8742279    145.1381977    145.9851445    146.2353528    146.4667001    146.4725171    146.4993226    146.6531637    146.9502303    147.0760597    147.6713396    147.833642    148.0142886    148.2456358    148.2514529    149.2187718    149.2696287    149.4502753    149.6125777    149.9376479    150.7845947    151.0485645    151.2987728    151.6120831    152.5635305    152.7347595    154.1370264    154.2497256    155.8480147    156.8008417    159.6111668    162.5760597    164.9789882    166.1836277    166.4149749    167.7760998    167.7819168    167.929941    169.2910658    169.2968829    169.4681119    169.5282301    170.7270526    170.7328696
];
x10=[90.7894524    98.2894524    132.0356609    134.3042024    136.6975136    138.4841786    139.222457    139.5356609    141.8042024    141.8862723    144.1975136    144.6965973    146.722457    147.6614903    149.3862723    152.1965973    155.1614903    175.5504109    177.9437221    180.2122636    180.4686655    182.737207    183.0504109    183.1324808    185.1305182    185.4010222    185.4437221    185.9428059    187.7122636    187.7943335    187.9686655    188.2113473    188.9076988    190.237207    190.3192769    190.6046586    190.6324808    191.1762403    192.6305182    192.9010222    193.1296019    193.4428059    193.5695515    195.2943335    195.7113473    195.7934172    196.0944949    196.1841786    196.4076988    197.8192769    198.1046586    198.6762403    198.7583102    200.3534914    200.6296019    201.0695515    201.5686353    203.2934172    203.5944949    203.7563036    206.2583102    207.3462705    209.0686353    211.1336855    215.1294084    219.344896    221.4584721    223.7922355    223.9834155    226.3767267    226.6472307    228.6452682    228.9584721    229.040542    229.4575558    231.3090835    231.4834155    231.5654854    231.8508671    232.4224488    233.8340268    233.8767267    234.1194086    234.1472307    234.3758105    234.8157601    236.1452682    236.2273381    236.540542    236.6443519    236.9575558    237.0396257    237.0843015    237.3407034    238.8090835    239.0376632    239.0654854    239.3081672    239.3508671    239.6092449
88.44773009    95.54086628    129.6939386    130.9477301    131.9624801    134.3123023    134.3557913    136.4447313    136.8807347    138.6944438    139.5445499    141.0678906    142.354875    143.1408663    143.5718769    145.319768    146.2135825    149.0005819    172.1939386    173.2086886    174.4624801    175.2161673    175.6019998    176.8557913    177.4658798    177.8705413    178.1269432    179.3807347    179.5983088    179.8393266    180.3954847    180.7907585    181.9123023    181.9717556    182.0445499    182.3433129    182.7887959    183.0592999    183.6010835    184.0447313    184.2214682    184.4757419    184.854875    184.9850185    185.4526112    185.869625    186.2944438    186.5659765    186.7254545    187.1174475    187.7720179    187.819768    187.9775545    188.2629363    188.6678906    188.834518    189.0989013    189.3671601    189.9044469    190.7878796    191.1718769    191.2278292    191.7406068    192.1541595    193.4516949    193.7527726    193.8135825    194.2445932    194.5276062    196.4165879    196.6005819    197.0315926    199.2269129    199.6732982    215.7086886    218.1019998    218.3697448    219.1167498    220.3705413    220.6269432    220.7431916    221.6416932    222.8161673    222.8954847    222.9929042    223.2471779    223.2907585    224.0350044    224.3055084    225.0658798    225.1253331    225.2887959    225.4968905    225.5592999    225.8888835    226.1010835    226.3035459    226.6988197    227.1158335    227.1983088
];
x11=[88.44773009    95.54086628    129.6939386    130.9477301    131.9624801    134.3123023    134.3557913    136.4447313    136.8807347    138.6944438    139.5445499    141.0678906    142.354875    143.1408663    143.5718769    145.319768    146.2135825    149.0005819    172.1939386    173.2086886    174.4624801    175.2161673    175.6019998    176.8557913    177.4658798    177.8705413    178.1269432    179.3807347    179.5983088    179.8393266    180.3954847    180.7907585    181.9123023    181.9717556    182.0445499    182.3433129    182.7887959    183.0592999    183.6010835    184.0447313    184.2214682    184.4757419    184.854875    184.9850185    185.4526112    185.869625    186.2944438    186.5659765    186.7254545    187.1174475    187.7720179    187.819768    187.9775545    188.2629363    188.6678906    188.834518    189.0989013    189.3671601    189.9044469    190.7878796    191.1718769    191.2278292    191.7406068    192.1541595    193.4516949    193.7527726    193.8135825    194.2445932    194.5276062    196.4165879    196.6005819    197.0315926    199.2269129    199.6732982    215.7086886    218.1019998    218.3697448    219.1167498    220.3705413    220.6269432    220.7431916    221.6416932    222.8161673    222.8954847    222.9929042    223.2471779    223.2907585    224.0350044    224.3055084    225.0658798    225.1253331    225.2887959    225.4968905    225.5592999    225.8888835    226.1010835    226.3035459    226.6988197    227.1158335    227.1983088
];
x12=[92.54574414    93.34574414    94.54574414    133.7919527    134.5919527    135.7919527    136.0604941    136.8604941    138.0604941    138.4538054    139.2538054    140.4538054    140.9787487    141.7787487    142.9787487    143.642564    144.442564    145.642564    146.4528891    147.2528891    148.4528891    149.4177821    150.2177821    151.4177821    152.5457441    177.3067026    178.1067026    179.3067026    179.7000139    180.5000139    181.7000139    181.9685554    182.2249573    182.7685554    183.0249573    183.9685554    184.2249573    184.4934987    184.8887725    185.2934987    185.6887725    186.4934987    186.88681    186.8887725    187.157314    187.68681    187.6990976    187.957314    188.4990976    188.88681    189.157314    189.5506252    189.6990976    189.9676391    190.3506252    190.6639906    190.7676391    191.4639906    191.5506252    191.9676391    192.0755686    192.3609503    192.6639906    192.8755686    192.932532    193.1609503    193.732532    193.7919527    194.0755686    194.3609503    194.8858937    194.932532    195.3258433    195.6858937    196.0604941    196.1258433    196.8858937    197.3258433    197.5497089    197.8507867    198.3497089    198.4538054    198.6507867    199.5497089    199.8507867    200.5146019    200.9787487    201.3146019    202.5146019    203.324927    203.642564    204.124927    205.324927    206.4528891    209.4177821    223.2147639    224.0147639    225.2147639    225.7397072    226.5397072
];
x13=[91.37488298    107.2611342    132.6210915    134.889633    137.2829442    139.8078876    142.4717028    145.2820279    145.874883    148.0948806    148.2469209    150.3407366    150.4611342    152.7101148    155.2098087    157.8469858    160.6292076    163.5644517    176.1358415    178.5291527    180.7976942    181.0540961    183.3226376    183.7179113    185.7159488    185.9864528    186.5282364    187.1210915    188.3797641    188.7967779    189.389633    189.4931294    190.9047074    191.1744831    191.1900892    191.2948806    191.7616709    191.7829442    193.5407366    193.5438612    193.7150325    194.1549821    194.3078876    195.7897173    195.9101148    196.0435551    196.3788478    196.6799255    196.9717028    198.2894112    198.4098087    198.6807322    199.3437407    199.7820279    200.6587893    200.9265883    201.0469858    201.4629541    202.1540658    202.7469209    203.2959664    203.7088101    203.8292076    204.3981981    205.7956604    206.0781883    206.6440542    206.7644517    208.5778822    209.0134323    211.2150593    211.5131262    214.1503033    216.9325252    222.0439027    224.5688461    226.9621573    227.2326613    229.2306988    229.6259726    230.0429864    230.6358415    231.894514    232.1509159    232.4362977    233.0078794    233.0291527    234.3744831    234.4194574    234.7048391    234.961241    235.2976942    235.4011906    235.5540961    236.6234637    236.7438612    236.8127687    237.2297825    237.6250563    237.6697321
];
x14=[91.37488298    107.9886318    132.6210915    134.889633    137.2829442    139.8078876    142.4717028    143.874883    145.2820279    148.2469209    149.6473024    151.9385293    152.2886318    154.3557737    156.9059665    159.5964199    162.4348482    165.4293901    176.1358415    178.5291527    180.7976942    181.0540961    183.3226376    183.7179113    185.1210915    185.7159488    185.9864528    186.5282364    187.389633    188.3797641    188.7967779    189.4931294    189.7829442    190.9047074    191.1900892    191.7616709    192.3078876    193.5971999    193.7150325    193.9473024    194.1549821    194.9717028    196.0144443    196.2385293    196.3788478    196.6799255    197.7820279    198.3056711    198.5646371    198.6557737    199.3437407    200.7469209    200.8558639    201.2059665    201.2550905    202.1540658    203.2731083    203.5463173    203.8964199    204.0935188    205.9635617    206.3847457    206.7348482    207.0880607    208.5137545    208.80199    209.3792876    209.7293901    211.3521828    211.7965319    214.0426363    214.3467248    217.0371782    219.8756065    222.0439027    224.5688461    226.9621573    227.2326613    228.6358415    229.2306988    229.6259726    230.0429864    231.0291527    231.894514    232.1509159    232.4362977    233.0078794    233.2976942    233.5540961    234.4194574    234.7048391    234.961241    235.4011906    235.8226376    236.2179113    236.8127687    237.2297825    237.6250563    237.6697321    237.8971999
];
x15=[58.72241309    83.4701382    84.83126308    86.26724983    87.78221585    89.38050501    90.20402182    91.06670006    92.84563584    105.7040218    109.5789882    111.0149749    112.3760998    112.529941    113.8910658    114.1224131    114.1282301    115.3270526    115.489355    115.8144252    116.9253417    117.17555    117.593361    118.4403078    118.6115368    118.9544858    120.1265028    120.3904726    121.724792    121.9054386    123.5037278    125.1899228    131.4502303    133.7187718    136.1120831    137.1238249    138.6370264    138.638791    138.8701382    140.0747777    140.2312631    140.2370801    141.3008417    141.4359026    141.6672498    141.6730669    141.9232752    143.0341917    143.1822159    143.1880329    143.3592619    143.7022109    144.1111668    144.5491578    144.7203868    144.780505    144.8742279    145.1381977    145.9851445    146.2353528    146.4667001    146.4725171    146.4993226    146.6531637    146.9502303    147.0760597    147.6713396    147.833642    148.0142886    148.2456358    148.2514529    149.2187718    149.2696287    149.4502753    149.6125777    149.9376479    150.7845947    151.0485645    151.2987728    151.6120831    152.5635305    152.7347595    154.1370264    154.2497256    155.8480147    156.8008417    159.6111668    162.5760597    164.9789882    166.1836277    166.4149749    167.7760998    167.7819168    167.929941    169.2910658    169.2968829    169.4681119    169.5282301    170.7270526    170.7328696
];
for a=1:100
    z(1)=x1(a);
    for b=1:100
        z(2)=x2(b);
        for c=1:100
            z(3)=x3(c);
            for d=1:100
                z(4)=x4(d);
                for e=1:100
                    z(5)=x5(e);
                    for f=1:100
                        z(6)=x6(f);
                        for g=1:100
                            z(7)=x7(g);
                            for h=1:100
                                z(8)=x8(h);
                                for i=1:100
                                    z(9)=x9(i);
                                    for j=1:100
                                        z(10)=x10(j);
                                        for k=1:100
                                            z(11)=x11(k);
                                            for l=1:100
                                                z(12)=x12(l);
                                                for m=1:100
                                                    z(13)=x13(1);
                                                    for n=1:100
                                                        z(14)=x14(n);
                                                        for o=1:100
                                                            z(15)=x15(o);
                                                        end
                                                    end
                                                end
                                            end
                                        end
                                    end
                                end
                            end
                        end
                    end
                end
            end
        end
    end
     f=(z(1)+z(2)+z(3)+z(4)+z(5)+z(6)+z(7)+z(8)+z(9)+z(10)+z(11)+z(12)+z(13)+z(14)+z(15));
end
end
想用遗传算法工具箱GUI查找结果也总是提示输入的参数不足,请教大神,这个应该怎么改?非常感谢!

网友:
    先打开帮助文档好好学一下函数的写法
function [ f ] = fitness(  )

像你这样fitness(  )括号里面是空的,表示的是“输入为空”的函数,显然会因为优化算法产生的各种随机数无法被当做输入代入函数进行运算而报错

    然后,你写这么多嵌套循环干什么?这光一次运行该函数,就至少要做100^15次运算,纯属烧电脑
    如果是x1到x15每个变量都有固定的100个取值,最后目标函数是x1+x2+x3+x4+...+x15的话,直接用让输入转化成索引值就是了
令输入In是15个[0,1]区间上的随机数构成的向量
    function [ f ] = fitness( In )
1到x15每个变量固定取值照抄
    idx = round(99*In)+1;
f = x1( idx(1) ) + x2( idx(2) ) + x3( idx(3) ) + ... + x15( idx(15) ); % 自己补全15个

网友:
需要计算吗?
    优化 x1+x2+x3+x4+...+x15
    x1、x2、。。。x15都各自取最小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