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怎么按要求生成PCB的PDF文档,求教

楼主(2020-06-24):
在ad软件中怎么将PCB文件按要求生成PDF文档?如下图所示:需要显示顶层/底层的参考编号、属性、文本这三样应该怎样操作?

网友A:
    在 file-----smart pdf就可以设置

网友B:
    把不要的覆铜连线都删了,另外还要把器件的值和标识符加全了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file-----smart pdf就可以设置

谢谢回答,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不要的覆铜连线都删了,另外还要把器件的值和标识符加全了再试试

    奥奥,我去试试

网友:
    文件 装配输出 assembly drawings  选择好图层即可 可以插入输出(一个页面) 每个页面可以选择要哪些层,要不要镜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