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板的肖特基过出来容易连锡,由于我对电路板不了解,求正确的过炉方向,请教大...

楼主(2020-06-24):
这块板的肖特基过出来容易连锡,由于我对电路板不了解,求正确的过炉方向,请教大神,有没有专业的说法?非常感谢!

网友:
    图片看不清楚,不能确定是不是电路板设计问题,如果排除设计问题,波峰焊连锡的话,1.助焊剂 2.PCB沾锡时间 3.预热不足。
    以前我们也有一个灯每块都连锡,后来发现是助焊剂喷的不均匀,调试助焊剂喷雾后就好了,助焊剂有脱锡作用的,你可以调大喷雾量试试, 个人经验。

网友:
    建议将孔环做小一点,在中间加阻焊油墨,可能减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