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与电容

楼主(2020-06-24):
我在设计一个单片机系统, 需要用4M晶振,不知道如何选择电容,这个晶振和电容有什么关系,应该怎么选?

网友:
    根据MCU的的特性来选择

网友:
    根据你使用的晶振规格参数来选择匹配电容。

网友:
要根据晶振的负载电容和芯片管脚的电容寄生参数、PCB走线的电容寄生参数来决定。

网友:
    这本书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