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仿真设置问题求助

楼主(2020-06-24):
想对单独的网络进行仿真,激励也设置好了,进入仿真界面后启动仿真,总是提示"O IC output on selected net " 不能仿真,请教有经验的人这是什么问题,我的设置哪里不对吗?

网友A:
看看网络的两端是不是一个output, 另一端是inp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网络的两端是不是一个output, 另一端是input。

就是这个不知道在哪里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不知道在哪里设置。

在Buffer这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Buffer这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已出结果,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