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雾报警器怎么加水泵?单片机需要加在哪里?

楼主(2020-06-24):
    单片机烟雾报警器怎么加水泵, 大佬给个思路

网友A:
    那么多空的随意用1个,同加报警同样道理。

网友B:
    用IO口控制就可以,单独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多空的随意用1个,同加报警同样道理。

好的,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IO口控制就可以,单独的功能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