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过波峰焊都是连焊 ?

楼主(2020-06-24):
为什么过波峰焊都是连焊 ?

网友:
注意:助焊剂流量,焊盘与焊盘间距,与焊脚露出pcb长度

网友:
首先你得转个90度过波峰焊,其次在夹具上加脱锡片,百分百解决

网友:
连锡可以加大一点助焊剂看看,不行的看看有没有拖锡悍盘,也可以增加拖锡悍盘的

网友:
    什么炉子?常规的预热稍微调整试一下,助焊剂要稍微加大一点。可以建议研发增加脱锡焊盘,白色阻焊等,板子RD那边改不了的话,只能调试炉子或者夹具了,我也遇到很多,有的时候炉子调来调取都不行,一波试试,实在不行才用2波打低点。波峰焊治具改良的话我还挺有心得。1.根据你那边路子的宽度,适当旋转治具的角度,90度  45度  8度,或者干脆直接着一个带360度刻度表的转盘治具。2,波峰焊治具BOT面在容易连锡的地方增加尽量大的导流槽,方面锡流动。3,连锡处在治具上增加拖锡片或者拖锡条。实在不行镶嵌一个小钢片强制隔离连锡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