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大神帮忙分析下,产生的机制和抑制的方法。

楼主(2020-06-24):
做了一款反激电源,开关频率250K,整流二极管用的肖特基,SW钳位用的TVS管。工作在DCM模式下,图片中噪声较高的尖峰应该是由SW开通时刻产生的。想请大神帮忙分析下,产生的机制和抑制的方法。噪声值测得有150mV。非常感谢!

网友:
个人感觉像是干扰,可以测下地上的信号看稳不稳,地之间加0Ohm电阻不如加小电感,电源原副边地连接常用Y电容。

楼主:
我测试的地方就是输出电容的两端,应该和你说的那里没关系。

网友:
    问题可能就出在 “我测试的地方就是输出电容的两端”,你只测一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