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用plot的话应该如何修改?

楼主(2020-06-24):
本人MATLAB新手,今天写了一段代码想生成payoff曲线,可是只有figure,曲线显示不出来,然而换成scatter就可以,想问问大神原因是什么,如果想用plot的话应该如何修改?
代码见附件,感谢!

网友:
在test.m中的循环里面把绘图语句改成
plot(T,x(7)-(T/2000)^2,'o');

就是了
因为plot默认是画相邻点之间的直线,但循环每一步只计算出了一个点,不能与相邻的点连接起来,数据点本身没有图示进行绘制,导致看不到整体曲线,使用'o'等命令令其将每一个数据点的图示都绘制出来,就能看见了

更一般的做法是将循环计算的数值存入向量,最后对向量进行绘图
Draw_X = []; Draw_Y = [];
for T=600:5:1600
    fun = @(n)GibbsEnergy(T,n);
    x=fmincon(fun,n0,A,B,C,C_i);
    Draw_X = [Draw_X;T];
    Draw_Y = [Draw_Y;x(7)-(T/2000)^2];
end
figure
plot(Draw_X,Draw_Y);
hold on;
xlabel('T');
ylabel('payoff');

网友:
    要存入向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