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菜鸟,不知道哪里设置的不对,走出来的线都是semi-fix状态。

楼主(2020-06-24):
本人菜鸟,不知道哪里设置的不对,走出来的线都是semi-fix状态,需要手动改回unfix状态,麻烦大神指导一下,如何让每次走出来的线默认都是unfix状态。感谢!

网友:
    走线时按F3切换走线状态

网友:
    你应该是在off状态下面走的线,把走线模式切换到on就好了。

网友:
    切换下走线模式

网友:
    不同版本对应的解决方法有点区别,但总的来说都是因为Golss off的情况比较多,变成local或者on

网友:
    彭总说的对,按F4

网友:
    切换走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