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神指点一下,感谢!

楼主(2020-06-24):
如图该产品为2×3拼版,双波过炉后尾部2块板连锡,连锡率接近于100%。元件是烟雾迷宫。管脚间距2.0mm左右,治具长度280×250mm 厚度5mm。波峰二时感觉锡波衰减严重,对尾部不能进行良好的拖锡,因为尾部有漏焊的情况。有尝试过调高波峰二值,但还是没什么效果。现使用的是单波峰一过炉。工艺上现空白地方比较多,机型切换较勤,工艺参数大致为链速1.3m/min ,预热100 120 140(底面热风预热),倾角5.6°。高温玻璃测试触波长度 波峰一3cm. 波峰二大于7cm,麻烦大神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
你有没有试着反着过下,预热,链速,助焊剂都试下。

网友:
    这个目前估计比较难该,首先夹具厚度也比较厚,对于压锡深度来讲也要比较深。其次,这个地方夹具型腔开的比较小,锡在里面的流动性太差,导致连焊严重。这一点估计没法改,因为焊接面应该有贴片元件需要遮蔽。

网友:
    楼上说的你试着夹具反着试一下,或者旋转90都,炉子的宽度是可以调整的吧··不过我看过炉方向问题不是很大,数量少的话就咯铁手上场了,我看RD还增加了一点白油阻焊呢,嗯。这个地方的BOT面贴片元件高度超过3毫米了吗?没有的话,这个夹具的背面增加导流槽,熙的流动性会好一点,二波稍微调整一下高度。再不行夹具上增加一个拖锡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