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C回焊炉(型号A30-122)星期计时器如何设定可以实现自动开机升温??

楼主(2020-06-24):
请教大神,ETC回焊炉(型号A30-122)星期计时器如何设定可以实现自动开机升温??有没有星期计时器的使用说明书,非常感谢!5 _8 J4 H/ e* q/ f

网友:
周几选好,定时器具体对应的哪个也选好,锡炉一定要打开,到时间就会自动开机升温了,没事的时候可以多试几次。

网友:
    锡炉要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