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放大器

楼主(2020-06-24):
采用cmos管的低频功率放大器中低频部分如何实现的, 求教2 x% c4 m2 H2 O

网友: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要放大低频还是需要低频, 如果是要放大低频:它和三极管放的原理是相似的,和coms的栅极电压有关,可以采用多极放大, 如果需要低频:可以用电容和电感做一个分频器,分离出低频, 模拟电子和高频电子都有这方面的相关知识,你可以参考一下。实际上coms和三极管的放大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是coms比三极管的功耗低,抗干扰能力强,只要三极管会了,coms一样。

网友:
常见的功放都是低频的,比如放大声音的功放,要说低频如何实现的,就要看它内部使用的基本元器件的频率性能了。

网友:
超低频功率放大不是直接放大,而是把超低频信号调制在较高频率信号上,放大其包罗,再解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