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从原理图导入到PCB时,怎么才能使器件的位置和联系不改变 ?

楼主(2020-06-24):
ad从原理图导入到PCB时,怎么才能使器件的位置和联系不改变 ?

网友A:
在pcb版面的选项中有个

design——import from sch

网友B:
只要是编号不变的更新到pcb后位置都不会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cb版面的选项中有个

design——import from sch

我每次在更新电路图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会移除那些乱跑的器件,然后在从新添加他们,即使我没有修改这些器件,但还是会移除在重新添加。。我现在在更新的时候补选中那些器件就可以了。。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编号不变的更新到pcb后位置都不会变的。

谢谢诶,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每次在更新电路图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会移除那些乱跑的器件,然后在从新添加他们,即使我没有修改这 ...

你这个把器件的ID需要复位下,就可以不会重复导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