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CAM350中怎样将指定的转换成自定义D码?

楼主(2020-06-24):
    请问在CAM350中怎样将指定的转换成自定义D码?

网友A:
    用Utilities -> Draw To Custom 将图形自定义成D 码,然后用Utilities -> Draws To Flash -> Interactive 命令,选择Define By Selecting D-Code,点Pick from list 指定刚才自定义的D-CODE 号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Utilities -> Draw To Custom 将图形自定义成D 码,然后用Utilities -> Draws To Flash -> Interactive  ...

    谢谢指导,这个方法非常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