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画原理图时,components与原理图库对不上了,用的AD20

楼主(2020-06-24):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开机之后,component与画好的原理图库对不上,没办法接下来画原理图了
    详情见图

网友A:
    在components上显示的是软件自带的库,点它,如果你有添加“智能车主板.schlib”,那么下拉里会有。

网友B:
    建议把多余的库删除,新建库跟原理图放在一个工程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omponents上显示的是软件自带的库,点它,如果你有添加“智能车主板.schlib”,那么下拉里会有。

    哦哦,好的,知道了,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把多余的库删除,新建库跟原理图放在一个工程里面

    请问怎样删除多余的库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样删除多余的库啊?

按图操作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