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标注什么意思

楼主(2020-06-24):
怎么是两组数

网友A:
这两组数据分别是最大值和最小值。这是因为在生产过程中可能有误差和工艺偏差。这里的意思是芯片尺寸在这个范围之内。一般取个适中值进行计算。两者平均值。

网友:
    楼上说的对,666

网友:
    最大值与最小值,英制与公制

网友:
    1、上下 max/min
    2、左右 inch (mm)

网友:
    max  inch (mm)
    ------------------
min  inch (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组数据分别是最大值和最小值。这是因为在生产过程中可能有误差和工艺偏差。这里的意思是芯片尺寸在这个范围之内。一般取个适中值进行计算。两者平均值。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