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哪个函数适于求解含四个方程的非线性方程组

楼主(2020-06-24):
    方程组,含4个方程,涉及单变量分布密度和多变量分布密度函数,还涉及导数和偏导数,方程很复杂。求解这样的方程组用哪个函数比较好?

网友:
    不太了解哦,找help

网友:
    常用的是 vpasolve 和 fsolve。如果过于复杂的话也可以自己将方程组转化成残差平方和的目标函数再用优化工具箱内置的fmincon,ga等函数进行优化,原方程组的解应当能够令该平方和趋于最小值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