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引脚焊盘断锡膏的问题

楼主(2020-06-24):
    优化了炉温,缩短了恒温时间,提高了峰值温度,使用了活性更好的锡膏。有所改善,但是没有彻底解决。

楼主:
还有其他的办法去处理吗

网友:
PCB过下炉在生产看看是不是板子问题

网友:
一般板子焊盘氧化比较多,喷锡板比较多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