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如何将器件的值丝印方向调整和器件方向一致?

楼主(2020-06-24):
    如题,还望大神们不吝赐教~

    现实的

    现实的

    理想的

    理想的

网友A:
    对于单个而言,双击丝印,修改旋转角度(rotation)。
同方向的可以批量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单个而言,双击丝印,修改角度。
    同方向的可以批量修改。

    我现在是想批量修改,大神能说下批量修改的步骤吗

网友A:
    1、在任意一个参数对象上右击,查找相似对象,若参数是写在comment上的,那就选择comment和rotation为same。
    2、OK,在弹出的PCB inspector里将rotation改为希望值即可

网友:
    认真学习,很好的资料!

网友:
    可以通过查找相似对象进行批量修改,单击你所要修改的其中一个丝印文本,右键【Find Similar Obiects】查找相似对象,可以通过选择相似的类、描述、层、元件编号、坐标、角度、丝印宽高等等来批量选择你所要修改的对象,然后打开【PCB Inspector】针对已选择的多个对象进行修改,常用修改的内容包括角度、丝印宽高、位置、镜像、锁定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任意一个参数对象上右击,查找相似对象,若参数是写在comment上的,那就选择comment和rotation为same ...

    感谢回答!如上图的现实图所示,器件是180的角度,但它的值方向却有些是90度的有些是360度的,能不能通过批量调整使得器件值跟随器件角度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如上图的现实图所示,器件是180的角度,但它的值方向却有些是90度的有些是360度的,能不能通过 ...

增加一步:将Autoposition的Center改为Man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