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触点并连压敏电阻

楼主(2020-06-24):
如果继电器只用来控制火线通断,那么触点上面并联一个压敏电阻会不会有影响?或者说可不可以并联一个压敏电阻

网友:
就只有一个保护继电器触点作用,因为继电器触点都是有容量限制的,所以加一个合适的压敏电阻,可以保护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