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密电流源电路中,使用RX71线绕电阻作为电流取样电阻是否常见

楼主(2020-06-24):
要做一个精密的压控电流源,常用的1%的取样电阻并不稳定,选用0.1%,RX71电阻是否能更好一些。

网友:
采用金属膜电阻岂不更好

网友:
那肯定会采集更准确一些,并且绕线电阻的温飘也小点,但是缺点是体积大点,看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