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继电器导通时有电阻

楼主(2020-06-24):
aqw214光耦继电器导通时,输出端闭合有37欧的电阻,为什么会有电阻 正常吗

网友A:
如果将接触电阻  测量误差等考虑进去 这个值属于正常范围

网友B:
光耦继电器不像普通继电器靠触点来通断的,是控制可控硅导通截止进行通断的,可控硅在导通时有一定的电阻是正常的。光耦继电器一般只适合做小功率控制或做中间继电器使用,不适合做大功率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继电器不像普通继电器靠触点来通断的,是控制可控硅导通截止进行通断的,可控硅在导通时有一定的电阻是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将接触电阻  测量误差等考虑进去 这个值属于正常范围

哦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