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串口接收的问题

楼主(2020-06-24):
板子上串口接收的引脚用手触碰一下或者不碰在其上方放(没有碰到引脚 手指悬空状态)一会儿都可以正常工作,否则一直不能正常,这个操作是对接收引脚赋高电平吗

网友A:
如果你挑选的任意两个引脚,那么是上拉。
设计的时候,建议硬件添加上拉电阻,如果只是两根线的话会出错。

如果你用的是板卡串口而不是任意挑选的两个引脚,那不算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挑选的任意两个引脚,那么是上拉。
设计的时候,建议硬件添加上拉电阻,如果只是两根线的话会出错。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