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的间距如何单独设定?

楼主(2020-06-24):
如走线之间间距设为10mil,铺铜单独设为20mil

网友A:
早期的版本里,可以新建一个Clearance规则,单独给铺铜(铺铜这里使用语句inpolygon)。
不知从哪个版本开始,同一个Clearance规则里就可以设置了,矩阵式表格里设置copper行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版本里,可以新建一个Clearance规则,单独给铺铜(铺铜这里使用语句inpolygon)。
不知从哪个版本开 ...

怎么设啊?望明示

网友A:
常规的方法是这样,优先级要高一点。

较高版本,一个Clearance里就设置好了,这里的copper包括PolygonFillSolid Reg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规的方法是这样,优先级要高一点。

怎么设啊,间距里规则都要自己定义?

网友:
    楼上说的很详细,注意优先级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设啊,间距里规则都要自己定义?

兄弟,我没明白你要问什么,可以把问题描述地详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没明白你要问什么,可以把问题描述地详细些。

就是铺铜规则能给个与详细点的例子吗?

网友:
    方法一:通用法(没用过AD181920,不确定是否一样)
设置两个关于Clearance的规则:
    第一个是针对所有电气对象,即ALL与ALL,我这里设置的是0.3mm;

    第二个是针对铺铜和其他电气对象,即polygon与all,优先级要比上一个高一级(默认后建的优先级较高,也可以点击左下角的priorities查看优先级)。

网友:
    方法二:利用表格(适用于有表格的版本,例如AD17,早期版本没有表格)
这里copper不只是polygon,还包括fill和solid region。
    如果fill和solid region的间隙与polygon不一样,那就要用方法一分别进行设置。
(polygon是inpolygon,fill是isfill,solid region是isreg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