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此电路的D1如何防止输入短路,D2如何防止输出短路

楼主(2020-06-25):
Note: D1 protect the device against input short circuit, while D2 protects against output short
circuit for capacitors discharging。 没看懂这个解释

网友A:
    D1这是防止输入短路,VO倒灌损坏LMX17,D2是防止VO短路C2放电损坏LMX17而已吧!并不是防止输入或输出短路!

网友B:
    没有D1时,输入短路,V0仍然存在时候,会损毁LM317.有D1时候,会通过二极管回路。
    同样,输出短路时候,电容c2通过D2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这是防止输入短路,VO倒灌损坏LMX17,D2是防止VO短路C2放电损坏LMX17而已吧!并不是防止输入或输出短路!

    谢谢了  我的理解是D2防止输出短路,将C2储存的电能放掉,使lm317没有输出 ,从而起到输出短路保护  。  这是ti官方的手册 ,D1 D2功能说明不会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D1时,输入短路,V0仍然存在时候,会损毁LM317.有D1时候,会通过二极管回路。
    同样,输出短路时候,电 ...

谢谢  我赞同您的理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赞同您的理解

    你好  输出短路后,为什么C2要放电啊 ?   输入短路能理解   输出短路不理解怎样实现保护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输出短路后,为什么C2要放电啊 ?   输入短路能理解   输出短路不理解怎样实现保护

    当输出电压短路到地时,由于C2的存在,ADJ脚电压不能立即下降(C2通过R1和R2放电,需要一定的时间,图中参数看可能是毫秒级的)。所以为了能让ADJ脚在发生输出短路瞬间快速下降来关闭LDO的输出,加了D2为C2放电提供快速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输出电压短路到地时,由于C2的存在,ADJ脚电压不能立即下降(C2通过R1和R2放电,需要一定的时间,图中 ...

明白了  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真的非常感谢

为了能让ADJ脚在发生输出短路瞬间快速下降来关闭LDO的输出-------这部分是我猜的不一定有这个功能,还有一个可能是,如果ADJ脚电压持续大于Vout,可能会损坏芯片。具体怎样,要看芯片的内部电路设计了。但是目的是尽快让ADJ脚的电压下降,这个应该是比较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能让ADJ脚在发生输出短路瞬间快速下降来关闭LDO的输出-------这部分是我猜的不一定有这个功能,还有 ...

嗯嗯  应该是让输出电压降下来  我看了数据手册 好像最低降到1.25v

网友D:
    LM117本身有短路保护功能的
    D1是防止输入短路,输出电容倒灌的LM117
    D2是防止输出短路,C2倒灌

网友:
    我想问下R1和R2是分压的 C1和C2是干什么的还有D1一直有的话V0不是直接走二极管了吗 说D2是防止V0短路的话,那C2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117本身有短路保护功能的
D1是防止输入短路,输出电容倒灌的LM117
    D2是防止输出短路,C2倒灌

终于完全明白d1和d2的功能了

网友:
    这C2是干嘛用的?如果去掉C2,是不是可以把D2一起去掉

网友:
    仔细看资料吧,很多年了,我记不清了
    C2可能是可以去掉的
    C2的用途可能是缓启动

网友(2020-07-25):
    这英文翻真不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