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WG2005绕线的AATK工具版本是什么?

楼主(2020-06-26):
请教下可以用于WG2005进行手动绕线的AATK版本,我用1861的,对差分线不能绕线,提示错误,只能对单线绕线,多谢了!

楼主:
AATK从哪个版本增加绕线功能?

网友:
    2005的绕线确实痛苦,毕竟版本比较早,多以手工绕线为主

网友:
    好早的版本了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AATK从哪个版本增加绕线功能?

    好吧,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