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与系统仿真2020模拟试题

楼主(2020-06-27):
                              MATLAB与系统仿真2020模拟试题A

    一、 填空题(2×16=32’
    1、Matlab的全称为
    2、Matlab的工作界面主要由                                                                    、                                                                                       组成。
    3、Matlab预定义变量ans表示:                                  ;eps表示:                    ;nargin表示:
    4、在Matlab中inf表示:
    5、建立结构数组或转换结构数组的函数为:
    6、Matlab提供了两种方法进行程序分析和优化,分别为:                               ;
    7、MATLAB编写的程序文件称为M文件,M文件有                                                                              两种。
    二、 简答题(6×3=18’
    1、 描述在Matlab中矩阵运算的含义,如A*B,A.*B表示什么运算过程?
    2、 简述脚本M文件和函数M文件的区别?
    3、 GUI窗口中添加控件的两种方法是什么?
    三、程序设计及分析(7×7+1’=50’
    1、 求file:///C:/Users/%E8%A2%81%E5%90%91%E7%82%9C/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gif的算术运算在Command Window中应该输入什么?
    2、 编程实现file:///C:/Users/%E8%A2%81%E5%90%91%E7%82%9C/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4.gif的部分分式展开?
    3、 在Matlab命令窗口中显示“Wellcome to MATLAB Program”?
    4、 求下列方程的解。
    5、 用sym生成符号方程:a*x^2+b*x+c= 0?
    6、 编程求解由方程file:///C:/Users/%E8%A2%81%E5%90%91%E7%82%9C/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8.gif构成的线性方程组?
    7、 用while循环编程实现file:///C:/Users/%E8%A2%81%E5%90%91%E7%82%9C/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0.gif的最大的n值?

    模拟试题A及答案
    一、 填空题(2×16=32’
    1、Matlab的全称为矩阵实验室
    2、Matlab的工作界面主要由菜单栏工具栏当前工作目录窗口工作空间管理窗口历史命令窗口命令窗口组成。
    3、Matlab预定义变量ans表示:没有指定输出变量名;eps表示:系统精度;nargin表示:函数输入参数的个数
    4、在Matlab中inf表示:无穷大
    5、建立结构数组或转换结构数组的函数为:struct
    6、Matlab提供了两种方法进行程序分析和优化,分别为:一种是通过Profiler工具优化另一种是通过tictoc函数进行优化
    7、MATLAB编写的程序文件称为M文件,M文件有脚本M文件函数M文件两种?
    二、 简答题(6×3=18’
    1、 描述在Matlab中矩阵运算的含义,如A*B,A.*B表示什么运算过程?
    答:
    A*B表示符号矩阵乘法。这是线性代数中定义的矩阵乘法,按照矩阵乘法规则进行;
    A.*B表示对应元素相乘。按参量A与B对应的元素进行相乘。A与B必须为同型阵列,或至少有一个为标量。
    2、 简述脚本M文件和函数M文件的区别?
    答:
    MATLAB编写的程序文件称为M文件,M文件有脚本M文件和函数M文件两种:
    (1)   脚本M文件是一串按用户意图排列而成的MATLAB命令集合,不包含输入参数,也不输出参数。脚本M文件运行后,所产生的所有变量都驻留在MATLAB基本工作空间中,只要用户不使用clear命令清除,且MATLAB命令窗口不关闭,这些变量将一直保存在MATLAB基本工作空间中。基本工作空间随MATLAB的启动而启动,只有关闭MATLAB时,该基本工作空间才被删除。脚本M文件不包含输入参数和输出参数,通常由M文件正文和注释部分构成。文件正文主要实现特定功能,而注释是给出代码说明,便于阅读。
    (2)   函数包含输入变量和输出变量,具有自己的函数工作空间,函数运行时获取传递给它的变量,并返回结果给输出变量。函数内所创建的变量只驻留在函数工作空间,而且只在函数执行期间临时存在,在函数运行结束时消失。函数M文件的第一行以function开始,说明此文件是一个函数。
    3、 GUI窗口中添加控件的两种方法是什么?
    答:
    向GUI窗口中添加控件有两种方法:
    (1)从组件面板选择一个控件,按下鼠标左键不放,把它拖曳到设计工作区的合适位置,松开鼠标;
    (2)选中组件面板的一个控件,放开鼠标,这时光标变为十字形状,移动光标到合适位置,点击鼠标。
    三、程序设计及分析(7×7+1’=50’
    1、 求file:///C:/Users/%E8%A2%81%E5%90%91%E7%82%9C/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gif的算术运算在Command Window中应该输入什么?
    答:
    (12+2*(7-4))/3^2
    2、 编程实现file:///C:/Users/%E8%A2%81%E5%90%91%E7%82%9C/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4.gif的部分分式展开?
    答:
    >>b=[53 -2 7];
    >>a=[-40 8 3];
    >>[r,p,k]=residue(b,a);
    3、 在Matlab命令窗口中显示“Wellcome to MATLAB Program”?
    答:
    >>disp(‘Wellcome toMATLAB Program’);
    4、 求下列方程的解。
    答:
    >>A=[1 -2 1;3 4 5;-21 7];
    >>b=[12;20;11];
    >>x=A\b;
    5、 用sym生成符号方程:a*x^2+b*x+c= 0?
    答:
    >>e1=sym('a*x^2+b*x+c=0');
    6、 编程求解由方程file:///C:/Users/%E8%A2%81%E5%90%91%E7%82%9C/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8.gif构成的线性方程组?
    答:
    syms x y z
    f=x^2-y^2+z-10;
    g=x+y-5*z;
    h=2*x-4*y+z;
    [x,y,z]=solve(f,g,h)      %以数值数组形式输出求解结果
    S=solve(f,g,h)         %方程组的解存放在结构变量S中
    7、 用while循环编程实现file:///C:/Users/%E8%A2%81%E5%90%91%E7%82%9C/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0.gif的最大的n值?
    答:
    n=1;
    whileprod(1:n)<100
    n=n+1;
    end

楼主:
    实用,给力,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