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X.2的电源符号和地符号,只能用库里面的

楼主(2020-06-27):
今天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我在pads logic中建立了几个电源符号和接地符号,但是绘制原理图中,却不能进行切换,只能使用库中的一个电源符号和一个接地符号,如下:
新建的电源符号:

新建接地符号:

原理图绘制时,不能切换:

目前能使用的2个符号是这个库里面的,库里面的符号把系统增加的给屏蔽掉了,貌似!!!!

那位大哥知道是怎么回事?

原理是从AD导入的,中间有操作提示是否把图中的符号保存到库中,我选择了yes。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我一般都是用库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用库里面的

    电源和地不都用库里的吗?改个名字随便用

楼主:
    无法切换系统的电源和地符号,切换是灰色的。CTRL+TAB,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用库里面的

我库里面的用不了了,切换不了,今天把软件重装一遍试试,新手的坑才刚开始踩,^_^

楼主:
    刚装了一个vx2.6,发现因为图纸是从ad16导入的,即从schdoc导入的问题,导致库中的电源符号不能切换。
新建的logic原理图文件,可以使用库中的电源和接地符号,且能切换。

    有谁知道如何解决schdoc文件导入后,导致的电源符号不能切换问题么?

楼主:
    解决了
原来的版本是vx.2的绿色版,每次更新从库中更新,都会异常退出,估计是更新失败了。
    今天,新装的vx2.6,没有问题,更新后,就能使用库里的电源和接地库了。

    另:
    logic还是比较智能的,如果在gnd线上,添加电源符号,显示的就是gnd的样式,且不能切换,对于电源网络也一样。

楼主:
    本来想结个贴,貌似没这个功能!!!^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