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10安装Candence16.5后,原理图可以正常使用,可是PCB editer打不开,电脑cpu占用率100%

楼主(2020-06-27):
    求助,win10安装Candence16.5后,原理图可以正常使用,可是PCB editer打不开,电脑cpu占用率100%

网友:
    你这是不是把电脑都占满了

网友:
    现在绘图软件吃硬件厉害

楼主:
    好像是不支持win10,兼容性问题

网友:
    你清理一下电脑垃圾,如果还是不行,你该换电脑了

网友:
    我的也是win10都没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你直接打开就没啥问题吗?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