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mentor的铜皮怎么挖空呢?

楼主(2020-06-28):
问下mentor的铜皮怎么挖空呢?别人说通过画禁布完成,请问大神们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A:
    一般都是画禁布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画禁布区

这个是正解

网友:
    没什么特殊要求的话,就直接挖空。用编辑shape的工具画挖。但是后续这块shape 操作时要注意,挖空会取消,还是画禁布保险。

网友:
    用这个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