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相并联结构的前置放大电路和AD620的使用

楼主(2020-06-28):
请问各位,我自己的画的电路可以满足一级放大5倍,二级放大20倍的作用,但是自己画的电路的连接方式和原理图的连接方式不同,特别是第二机放大的增益计算方式都已近不同了。我想问一下我自己画的这个到底是不是同向并联结构的放大器,如果是的话,那此时电阻20KΩ和100KΩ的电阻的作用是什么?以及怎么确定他们的参数

网友:
这就是一三运放组成的仪表放大,你说你的放大倍数不对,信号源幅度是多少,频率多少,是否在U1A的输入输轨内,增益带宽积是否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