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路问题

楼主(2020-06-28):
1:三极管有哪三种状态?其外部条件(偏置条件)是什么? 2:简述共发射极基本放大器个元件和直电流电源作用。 3:某放大器输入的信号电压是3mV,输入信号电流是1mA,输出电压是3V, 输出电流是0.1A,求电压,增压,电流增益,功率增益。

网友:
1、放大状态: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饱和状态:两个结都正偏;截止状态,两个结都反偏。 2、Rb:结发射结提供正偏;Rc :将放大的集电极电流变成放大的电压输出; 3、电压增益A(v)=输出电压/输入电压=1000倍; 电流增益A (i)=输出电流/输入电流=0.1A/1mA=100倍; 功率增益A(p)=A(v)*A(i)=1000*100=100000倍。

网友:
1:最常用的稳定静态工作点的放大电路是(负反馈放大电路)。 2:PNP管的符号是(发射极箭头向里)。 3:多级放大器的极间耦合方式有(直接)耦合,(电容)耦合(变压器)耦合和(电阻)耦合等四种。

网友:
楼上正解,都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