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差分对的问题,无法找到差分对网络!

楼主(2020-06-28):
    公司一个项目,十组LVDS差分到显示屏,前期设置好已经走好线了,快发打板资料时发现差分对跟显示屏资料有误调整了四队差分对网络,更改原理图更改后倒入原理图重新设置差分对,发现这个问题,无法查找到变更网络的四组差分对网络其中的一根,比如N P只可以找到N这条找不到P这条网络,这四组差分对网络设置XNET的差分电阻一组两个电阻其中一个只能找到PIN1脚的网络另外一个只能找到PIN2脚的网络,求教大神这个怎么解决,我取消了模型还是不行,数据检查了也还不行,求高手指教!

    已经赋予模型

    已经赋予模型

    电阻前端网络无法查找的的到,无法设置差分

    电阻前端网络无法查找的的到,无法设置差分

网友A:
    应该不会啊,只要你有这个网络一定会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啊,只要你有这个网络一定会显示的

就是查找不到啊,之前设置了模型,后面更改了网络连接,然后差分对串的电阻前后端就有一个网路搜不到了。一组差分对串的电阻,一个前端查找不到网络,一个后端找不到网络!

网友B:
xnet在自动生成的时候没有选到你需要的网络作为Xnet的网络名,在Xnet上去rename,选择你要的网络名作为Xnet的网络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xnet在自动生成的时候没有选到你需要的网络作为Xnet的网络名,在Xnet上去rename,选择你要的网络名作为Xnet ...

    我看了看,不是您说的这个问题,我一组差分一根可以生产XNET一根无法生成,不是这个改名的问题,谢谢!

网友C:
    把差分规则删除,在把原先的模型删除,  然后先设置模型 ,然后在设置差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差分规则删除,在把原先的模型删除,  然后先设置模型 ,然后在设置差分试试

也试过,但是也不行。

网友:
    cm和pcb界面没有互联吗  在pcb端走线 cm里面会自动跳转到那个net

网友:
    把那些规则删除  模型删除,从新导下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