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mentor Dxdesigner中制作封装,合成Part时报错。

楼主(2020-06-28):
    弱弱的问一下,mentor Dxdesigner中制作封装,散热焊盘没有电气属性,如果在画封装时,画一个散热焊盘,则在合成Part时报错(因为原理图中是没有散热焊盘对应的引脚的),能不能像altium一样,用填充图形代表散热焊盘,这样就不会因为现引脚数不匹配而导致合成不了Part。如果能,请教大神如何操作?非常感谢!

网友:
    你要做一个VIA,pads,part?

网友:
    原理图中是不管散热焊盘的引脚的,你应该是哪个步骤操作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