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知道插LED的二手插件机什么价位?

楼主(2020-06-28):
    请问有谁知道插LED的二手插件机什么价位?

网友:
    新的国产一线的在30万左右,二手的不太清楚。

网友:
    看你的预算,不过进口新插件机就比较贵了,要一百多万呢,国产的也还可以,就是精度稳定性还达不到,二手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