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反激中,mos关断时,由次级互感产生在初级的电压该如何计算?

楼主(2020-06-28):
单端反激中,mos关断时,由次级互感产生在初级的电压该如何计算?还有单端反激的原理怎样用楞次定律去理解?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一般按下式计算:最大输入电压+反射电压+漏感引起的尖峰电压。因为最后一项很难事先确定具体数值,一般取输入电压的10%估算。实际中若mos的ds耐压超出范围,要么换管子要么减小漏感等。